[求助] matlab中z域函数运计算相关问题求助

楼主(2019-07-23):
各位同仁好,在matlab中输入以下代码,其中函数 NTF1 和 NTF2 在数学推导上一致,可以互相推导。
只是在matlab中表述形式不一样,为什么结果有如此大的差距?
请各位大牛,各位同仁不吝赐教,在此先行谢过!!!

fs=250e3;
z=tf([1 0],[1],1.0/fs,'Variable','z');
K1=1.0/2,K2=1.0/3,K3=1.0/2;
I1=1.0/(z-1),I2=z/(z-1);
NTF1=(1+K1*I1*(K1*I1+K1*I1*K2*I2))^-1;
NTF2=tf([1 -3 3 -1],[1 -3 3+K1^2+K1^2*K2 -1-K1^2],1.0/fs,'Variable','z');
bode(NTF1,NTF2);

matlab运行结果:
NTF1 =

       z^4 - 4 z^3 + 6 z^2 - 4 z + 1
  ----------------------------------------
  z^4 - 4 z^3 + 6.333 z^2 - 4.583 z + 1.25

NTF2 =

     z^3 - 3 z^2 + 3 z - 1
  ----------------------------
  z^3 - 3 z^2 + 3.333 z - 1.25

楼主:
minreal函数可以把简单的传输函数的零极点抵消从而简化方程,但是稍微复杂点的就不能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