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有关skill编辑的pcell

楼主(2019-07-24):
我想将cadence的skill语言编辑的pcell转换成用python语言编辑,但是参数和生成版图的相关式子实在不知道该怎么转换,因为里面有很多skill的命令,这样根本判断不了里面的内容。

网友A:
2套东西,很难转的吧, 为什么非用python呢?py pcell 有什么大优势?

楼主:
引用 网友A:
2套东西,很难转的吧, 为什么非用python呢?py pcell 有什么大优势?

因为pcell是参数化单元,我们公司想将支持pcell,通过virtuoso将pcell先转换成py文件,然后再导入到我们公司自己软件上,从而实现参数化单元这个功能,意思是这么个意思,但是我实施起来觉得很困难,skill的那些命令很难直接转成py。

楼主:
引用 楼主:
因为pcell是参数化单元,我们公司想将支持pcell,通过virtuoso将pcell先转换成py文件,然后再导入到我们 ...

我们这个生成的py感觉和pycell是一个意思,但是我们公司并不支持OpenAcCess数据库,所以感觉很困难。

网友A:
skill的command 很难map到pypcell上,格式差别挺大的。真要搞,还不如重写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skill的command 很难map到pypcell上,格式差别挺大的。真要搞,还不如重写呢。。 ...

不会写啊,我按照这个帖子的4楼做的生成了文件http://bbs.eetop.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04003&extra=&highlight=pcell&page=1 ,然后看了下22楼的看法,感觉并不是这么简单,请问在调用pcell的时候,改pcell的参数,是不是应该有一个函数是生成对应的版图的?这几天看的真的很累,能提供帮助的资料太少了

831 Bytes, 下载次数: 223 , 下载积分: 资产 -2 信元, 下载支出 2 信元

pcelltoskill

楼主:
引用 网友A:
skill的command 很难map到pypcell上,格式差别挺大的。真要搞,还不如重写呢。。 ...

目的是将PDK中已经建立好的pcell拿来用,不需要自己重新写,参数这些都可以获取,重点是在生成版图的时候,参数与生成版图的关系是怎么样的。

网友A:
首先找个方法导出来不是pcell源码,没什么用。。

看起来你skill也不太会,那还不如直接学写pypcell。 转是不太可能吧。你也拿不到fab的源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找个方法导出来不是pcell源码,没什么用。。

看起来你skill也不太会,那还不如直接学写pypcell。 转是 ...

能找到pcell中参数跟版图之间的关系吗?比如一些公式什么的,在调用的时候,参数改变,相应的版图也会改变,我现在就是卡在这,不知道能不能行得通。另外写pycell的话,我看过pycell studio这个软件,他里面写了一些例子,但是他是基于OpenAccess数据库的,这对于我这边并不支持OpenAccess数据库来说也是比较难得一个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找个方法导出来不是pcell源码,没什么用。。

看起来你skill也不太会,那还不如直接学写pypcell。 转是 ...

不是转成pycell,而是转成我自己定义的基于python的格式。

网友A:
找关系 ,调用下不就知道了???好奇怪的问题,

pecll也没什么公式啊,你输入什么就得到什么版图。你输入w=1um 的nmos, 肯定产生个channel width 是1um的nmos。除非是那种DMOS,等高压器件可能有点复杂, 图形有很多相对关系的。

完全搞不懂你在研究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关系 ,调用下不就知道了???好奇怪的问题,

pecll也没什么公式啊,你输入什么就得到什么版图。你输入 ...

对啊,输入参数--->过程信息---->对应版图,我就是想知道这个过程是怎么样的。要是这么简单就好了

信息

信息

网友A:
大部分都是这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部分都是这么简单。

但是你没看到吗,比如生成矩形的时候,它的length就是一个公式,但是版图上只会显示这个结果,所以我的目的就是把生成版图的这个过程搞明白

网友A:
都是用cadence提供的API 接口函数产生的啊,画矩形rodCreateRect ,给坐标,给层次等,就画出了啦。

没法交流了,, 完全不在一个频道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用cadence提供的API 接口函数产生的啊,画矩形rodCreateRect ,给坐标,给层次等,就画出了啦。

没法交 ...

。。。。您还是没明白我的意思。您看用rodCreateRect创建矩形的时候,它的length是一个具体值还是公式。是一个公式,所以每次改参数值,版图就会跟着改,而不是一个固定值。这不就是pcell的功能吗?

图片

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用cadence提供的API 接口函数产生的啊,画矩形rodCreateRect ,给坐标,给层次等,就画出了啦。

没法交 ...

刚刚说的不是完全对,是这个pcell的矩形的length属性就是这么一个公式定义的,而且公式的每一个都是变量。

网友B:
一般都是製程廠提供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还是没明白我的意思。您看用rodCreateRect创建矩形的时候,它的length是一个具体值还是公式。 ...

length是pcell的变量,在pcell输入什么就是什么,pcell代码根据length这个变量通过rodCreateRect这个函数画出poly矩形,而length只决定了矩形的长度,宽度是由变量width和一些固定值通过简单的公式运算出来的

网友D:
用dbDumpPcell看你参考的PDK是不是全加密。如果全加密,没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dbDumpPcell看你参考的PDK是不是全加密。如果全加密,没办法。

请问dbDumpPcell第二个参数的意思是什么

图片

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都是製程廠提供

提供什么?pcell的skill源码?所以我用dbDumpPcDefinePcell()这个函数生成的skill文件内容是写什么,跟pcell的代码没关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length是pcell的变量,在pcell输入什么就是什么,pcell代码根据length这个变量通过rodCreateRect这个函数 ...

pcell的变量不是一些参数吗,这些参数会影响着矩形的length,width等等,如果这些都是一些公式,那就更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dbDumpPcell看你参考的PDK是不是全加密。如果全加密,没办法。

你好,我用dbDumpPcell分别对两个PDK的pcell生成了文件,请问这里面是有加密的还是没有加密的?

例子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我用dbDumpPcell分别对两个PDK的pcell生成了文件,请问这里面是有加密的还是没有加密的?
...

0.18没有,65的全加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0.18没有,65的全加密了。

那0.18没加密的话,我用dbDumpPcDefinePcell()函数生成的skill文件中,那部分代码是生成pcell的代码吗?

用我所描述的函数生成的文件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0.18没加密的话,我用dbDumpPcDefinePcell()函数生成的skill文件中,那部分代码是生成pcell的代码吗?
...

“GRRect_mim”这个也要抽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GRRect_mim”这个也要抽出来。

"GRRect_mim"这个是instances,就是调用的这个layout对吧,一个pcell版图结构就是由shapes和instances组成的对吗?

网友(2020-06-04):
引用 楼主:
但是你没看到吗,比如生成矩形的时候,它的length就是一个公式,但是版图上只会显示这个结果,所以我的目 ...

hi ,用python写pcell的事搞定了吗?

网友(2021-04-08):
应该研究一下bag啊,不过就那么一个人想突破看来是要有点机遇才行

网友(2022-09-08):
可以用synopsys提供的pycell studio软件转换

网友(2023-06-18):
引用 网友A:
首先找个方法导出来不是pcell源码,没什么用。。

看起来你skill也不太会,那还不如直接学写pypcell。 转是 ...

听起来有道理哦

网友(2023-10-08):
pycell studio的readme写了一些,建议参考一下

网友(2023-11-13):
引用 楼主:
pcell的变量不是一些参数吗,这些参数会影响着矩形的length,width等等,如果这些都是一些公式,那就更麻 ...

本来就是变量啊 你觉得公式麻烦完全可以在skill里前面把公式赋值给一个变量 然后?length那里写这个变量。。。不知道你在说啥

网友E(2024-06-19):
请问楼主现在还在做相关内容吗,我现在正在调研这方面的内容,可以交流一下。

网友F(2025-07-01):
引用 网友E:
请问楼主现在还在做相关内容吗,我现在正在调研这方面的内容,可以交流一下。 ...

我们现在也在做,想对Pcell的abut&stretch特性做一个建模分析

网友(2025-09-06):
引用 网友F:
我们现在也在做,想对Pcell的abut&stretch特性做一个建模分析

噢噢好的,其实当时想做的是PCell的自动化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