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偏置电路的输出电流仿真

楼主(2019-07-24):
新人想请教一下,怎么仿真偏置电流啊?是加一个电压源或者加负载吗?
新人没什么经验,请前辈们多指教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我想知道的是这个偏置电路的输出电流,,

网友A:
接一个理想电阻,看看流过电阻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一个理想电阻,看看流过电阻的电流

那阻值设为多少呢

网友B:
接电阻或mos diode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电阻或mos diode都可以

电阻接多大啊

网友:
看你想要多大的vds了,简单点就300-500m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