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项目LVS验证

楼主(2019-07-24):
最近在做一个nor flash芯片layout设计,但由于芯片的memory部分数据很大,跑总图LVS验证只跑到flating那一步的时候就会跑步下去,直接中断了。有哪位大侠有些方面的经验,怎么完成总图的LVS验证?

网友:
LVS BOX不知道行不

网友(2019-09-12):
可以使用hier 或者LVS  box 试试

网友:
还有些,关于验证的设置,你需要check一下你设置的对不对。

网友:
如此巨大的设计,首先要服务器跟得上。看看lvs配置是否完善,使用hcell,box尝试一下。

网友:
用box尝试一下吧

网友:
用box坐过去的GDS你们敢流片么

网友:
可以使用hier

网友:
box是什么,能具体说明嘛?

网友:
如果使用的图形界面跑LVS的话可以使用命令行跑,可以多设置进程量

网友:
calibre -lvs -hier -turbo 16 -turbo_litho 16 -hyper -64
这是16线程的命令,如果服务器内存足够大CPU 够多的话比如32核 ,就可以改成
calibre -lvs -hier -turbo 32 -turbo_litho 32 -hyper -64

网友(2020-03-13):
话题很好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