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在每个需要的rectangle上自动生成一个VIA12孔位

楼主(2019-07-24):
设想,现在我layout中有很多个rectangle的M1小方块,大小相同,我可以通过find去选中他们,现在有什么好方法可以直接在上面生成一个VIA12的孔位吗(virtuoso6.16版本),如果是通过skill语言编写脚本的话,有大佬能详细贴个代码吗,如果通过virtuoso自身功能能够完成就更好了,新人求助!

网友A:
我想你可以 选中所有的M1小方块 copy一份M2  然后选中所有的M1小方块和M2 自动打孔  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你可以 选中所有的M1小方块 copy一份M2  然后选中所有的M1小方块和M2 自动打孔  应该就可以了 ...

我能够全选M1,M2可是我O的auto打孔貌似还是要一个个点啊

网友B:
用Auto Create Via时候选成from area(即用鼠标左键框选的方式)来打via,只显示M1和M2然后框出你想自动打via1的位置就可以全部都打上了啊,这种办法即便M1大小不同也可以全部打满,当然了你依旧需要先将M1复制成M2然后再进行这一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Auto Create Via时候选成from area(即用鼠标左键框选的方式)来打via,只显示M1和M2然后框出你想自动打v ...

那个我没看到from area在哪里呀,您确定6.16有吗,我这边就是一个Create in Route,但是我试了没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我没看到from area在哪里呀,您确定6.16有吗,我这边就是一个Create in Route,但是我试了没用。

...

不好意思哦,没仔细看,617才有

网友:
用Auto Create V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