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问题

楼主(2019-07-24):
在查LVS的时候有一个电阻报错在电路版图两边都显示 missing instance。连线应该没问题,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网友:
是不是电阻的类型对应不上

楼主:
公司内网截图我不会传到外网啊

网友:
少layer認不到元件

网友:
多层或者少层,导致类型不匹配

网友:
引用 楼主:
公司内网截图我不会传到外网啊

手机拍照就行啊

网友:
我也认为是电阻类型对应不上造成的,layout中可能是用错了或者是缺少了什么识别层导致认成了其他类型的电阻,而这种电阻在schematic中是没有的;同时schematic中的电阻在layout中找不到对应的因此两边都会有missing instance报出来

网友:
可能是线有问题导致器件识别不了,好好检查一下那两条连线。

网友:
有可能是reduce问题,可以看一下LVS设置

网友:
可以先跑一遍drc看一下有没有问题,没有的话看电阻model是否能对应上。

网友:
option中设置的问题吧

网友(2019-12-17):
有可能是电阻之间的金属线连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