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ML二分频器如何仿真自谐振频率

楼主(2019-07-24):
如题,用cadence二分频器仿真自谐振频率,应该用什么样的仿真,tran、dc、ac还是其他的?
如何将输出分别在时间域和频率域分别显示?

网友(2020-06-19):
楼主会仿了吗

网友A:
only dc signal  in clock input, run TRAN simulation

网友B(2021-02-17):
引用 网友A:
only dc signal  in clock input, run TRAN simulation

大佬,能说的在详细一些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佬,能说的在详细一些吗?

输入只给一个共模电平,不加信号。跑瞬态仿真,分频器输出应该有振荡,看振荡信号的频率。

网友C(2025-02-07):
如果没有输出,说明是增益不够吗

网友(2025-07-08):
引用 网友C:
如果没有输出,说明是增益不够吗

同问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