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画线的间距提示

楼主(2019-07-24):
画线的时候,如何让它外面包着一圈提示最小间距的细白线?
之前画的时候有,不知道咋弄没了…

网友A:
ctrl+B,或者Option-----Dynamic Display-------把Measurement Display On勾选。

楼主:
引用 网友A:
ctrl+B,或者Option-----Dynamic Display-------把Measurement Display On勾选。

多谢,不过还是不行。
我想要的效果是这样的,外面有一圈细白线

网友:
好像是options——DRD edit。。。那个3个Mode选上。。。不过这种感觉不太好用吧,挺卡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不过还是不行。
我想要的效果是这样的,外面有一圈细白线

哈哈哈,是我看错题。正确答案是:Option-------DRD Option--------把Interractive Display中的Halas勾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哈,是我看错题。正确答案是:Option-------DRD Option--------把Interractive Display中的Halas勾上 ...

明白啦,谢谢 谢谢!

网友(2021-01-05):
请教一下,我的DRD Notify开启之后,GT、NW、SN、SP层,使用S或者M移动的时候距离太近都会有边框和文本提示,但是金属层M1~6却什么也没有。我用的版本是617,工艺是smic的.18

网友(2024-06-11):
shitf+e  右下角的halo打开就可以了。

网友:
把这几个选项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