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对巴伦将进行建模

楼主(2019-07-25):
50资产
本人目前要做一个单转双及双转差分的巴伦,在EMX中进行建模,但是不知道两个偶和电感的大小,想在电路图中进行仿真,但是感觉仿出来结果不对,S22只有-1dB,想问一下一般设计巴伦的步骤是什么?

网友A(2020-01-17):
首先定设计要求,单端转双端的前后级阻抗分别是多少?单端50ohm,差分100ohm?
知道阻抗比后第二步定巴伦的匝数比,一般阻抗比为匝数比的平方。
耦合系数影响巴伦的工作带宽,一般耦合系数越大工作带宽也越大。
驻波不行的话可以增加电容调谐,不过一般会影响带宽。
仅作参考,可以先用LC简单搭一个巴伦模型。

网友(2022-06-15):
引用 网友A:
首先定设计要求,单端转双端的前后级阻抗分别是多少?单端50ohm,差分100ohm?
知道阻抗比后第二步定巴伦的 ...

你好,请问一下那单端阻抗是50Ω,但是差分有虚部如何匹配,这个虚部如何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