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全差分运放增益波形

楼主(2019-07-25):
请问图中红圈的波形 1.是什么现象?有什么不利影响?2.一般由什么原因导致,应该怎么解决?求助,谢谢!

网友:
You have to show the phase plot at the same time. The magnitude plot may indicate it's due to zeros but it looks like you have at leat TWO zeros @ 10MHz. Do you expect two zeros followed by a dominant pole in your topolog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