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bandgap中负温系数的产生问题!!

楼主(2019-07-25):
想请教各位前辈这种结构是产生了负稳系数的电压吗? 为什么上面没有连着电阻呢? 两个PNP这样接着作用是啥呢?
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个!!!!

网友:
抬升电压?

网友:
V(温度系数为零)=Vp(正温度系数电压)+Vn(负温度系数电压)
Vn=vo+α(负温度系数)T,正温度系数电压同理,正温度系数β。
产生的电压源一般是不受温度影响的。Vbe本身就是有负温度系数的,要和一种有正温度系数的中和,产生不受温度影响的电压。Vbe乘2,目的可能有两个,一个是需要的电压源电压高,抬升电压。另一个可能是,β=2α,把温度系数扩大二倍与β抵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