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轨到轨 运放 实际达不到RTR 为什么?

楼主(2019-07-25):
最近做的轨到轨 电源电压3.3 开环仿真时 0 和3.3 增益都还有60-70dB
但是做成buffer 之后 仿真 共模电压0和3.3 增益下降只有10几dB ,这是为什么?
和仿真方法有关系吗?
还有就是电路采用的是经典架构,线性跨导环确定输出级静态偏置电流,这个电流会因为共模电压变化出现很大的波动?
这是为什么?是正常的吗?电路增益与这个有关吗?

网友A:
闭环做个dc仿真,检查工作点,10db很可能是有管子工作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闭环做个dc仿真,检查工作点,10db很可能是有管子工作不正常。

输出级已经不正常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按理说静态偏置电流是由跨导线性环确定的吧?

网友A:
你说哪里的电流啊 电路图也没的 仿真波形没的 就一句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哪里的电流啊 电路图也没的 仿真波形没的 就一句不正常

输出管的偏置电流变得很小了 不知道该贴什么图
麻烦看下这个吧 这是共模电压0V时的图
我用stb仿真扫描共模电压 看环路增益 这样仿真是对的么?

stb仿真

stb仿真

网友A:
引用 楼主:
输出管的偏置电流变得很小了 不知道该贴什么图
麻烦看下这个吧 这是共模电压0V时的图
我用stb仿真扫描 ...

你loop gain在两头掉的很厉害,这是有问题的。然后你输入0V?
还是先去检查0V工作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loop gain在两头掉的很厉害,这是有问题的。然后你输入0V?
还是先去检查0V工作点吧
...

开环没问题 但是闭环就不行了 工作点看了 闭环输出级工作不正常  但是不明白为什么 所以发帖问的

网友B(2019-11-02):
输出有没有带负载呢?
我这几天也在做R2R,也是闭环第二级管子状态不对,还影响到第一级了,目前判断是因为带了阻性负载
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求指教

网友(2021-06-07):
可以请问下楼主这个问题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呀?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输出有没有带负载呢?
我这几天也在做R2R,也是闭环第二级管子状态不对,还影响到第一级了,目前判断是因为 ...

请问下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但是我的输出没有加阻性负载。

网友C(2024-07-26):
rail to rail 运放要的是输入从0到VDD的gm是恒定不变的,而增益可以简单认为是gm*ro(实际肯定要复杂),接成buffer的形式后,输入在0和vdd的时候,输出级的管子已经进入线性区,ro几乎很小,所以增益会变得很小,也就是说这种现象应该是正确的

网友D(2025-03-20):
引用 网友C:
rail to rail 运放要的是输入从0到VDD的gm是恒定不变的,而增益可以简单认为是gm*ro(实际肯定要复杂),接成 ...

所以轨到轨运放接成buffer 输出在0和VDD时的环路增益一定小于输出为1/2VDD是吗?因为轨到轨一定会损失输出级gm?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所以轨到轨运放接成buffer 输出在0和VDD时的环路增益一定小于输出为1/2VDD是吗?因为轨到轨一定会损失输 ...

接成buffer形式的话可能在0或VDD是DC工作点都不正常了,因为输出级需要吃一个vds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