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vt vip使用问题

楼主(2019-07-25):
本人刚刚接触UVM,目前搭建了一个小平台测试寄存器模型,寄存器模型的前门访问测试正常,但是在这个系统中加入svt-axi模型后(明确的说是编译了svt-axi自带的include文件后)寄存器模型发出第一个前门访问后被卡住,对应的drive能执行到seq_item_port.item_done()。但是寄存器模型对应的seq不能执行下一条的访问。
当我把svt-axi(axi_system_env)移除出平台,且把对应的编译源文件去掉后,该寄存器模型则正常工作。
求助各位大神,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17版本的vcs和对应的svt-vip,由于公司内外网不通,无法将代码复制上来

楼主:
进一步确认,应该是makefile中define了UVM_DISABLE_AUTO_ITEM_RECORDING导致,去掉该宏后,能正常写第二个操作,但是这个宏有事svt-vip要求定义的,不然vip会报错

网友A:
我记得UVM_DISABLE_AUTO_ITEM_RECORDING这个宏是必须的,但是有前提条件就是指定版本的uvm库,或许换个版本的库比如1.1等就可以了,你可以试试

网友:
汗,信号不好,一下发了这么多

网友:
楼上说的貌似有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的貌似有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UVM_DISABLE_AUTO_ITEM_RECORDING这个宏是必须的,但是有前提条件就是指定版本的uvm库,或许换个版本 ...

大概看了一下UVM源代码,这个宏定义默认是打开的,只是VIP使用的时候一定要关掉
这个宏定义关掉后,等待item_done的过程中会等待end_event类似的时间,只要在对应的drive中item_done之后调用uvm定义好的函数end_tr(req)来主动出发end_event
就能解决这个问题,谢谢解答

网友(2020-02-03):
driver里面遇到过类似问题,真惊了

网友(2020-04-30):
3楼有个毛线道理,纯属在瞎掰,劳驾先翻一下源码再来指导别人。9楼说的是正确的,但是有一个地方要更正一下,在item_done之后调用end_tr手动触发end_event的格式应该是req.end_event()

网友:
上面笔误打错了,应该是req.end_tr()

网友(2022-04-12):
引用 楼主:
大概看了一下UVM源代码,这个宏定义默认是打开的,只是VIP使用的时候一定要关掉
这个宏定义关掉后,等待i ...

这个回答是正确的

网友(2022-11-10):
UVM1-2才有这个要求的好像。

网友(2023-07-19):
目前。大家说的方式我都有试过,但除了删除宏之外,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可以三步编译,分开编译svt vip和t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