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两个SCAN DFF中间存在反相器

楼主(2019-07-25):
各位好,我用DC工具插入了DFT,在产生的网表中所有DFF都替换成了SCAN flip-flop,SE切换信号也连接正确,scan in和 scan out也正确,每个SCAN flip-flop都是连接在一起的,

但是网表中有一些SCAN flip-flop之间在测试模式下连接了反相器(也是前一级的Q端经过反相器再连接到后一级的D端),如下图所示,想问一下,
怎么把这导相器去掉?
设置的命令如下:
set_dft_signal -type ScanEnable -port test_mode -view spec -active_state 1
set_dft_signal -type ScanDataIN -port scan_in
set_dft_signal -type ScanDataOut -port scan_out
set_dft_signal -type ScanClock -port test_clk -view existing_dft timing {45 55}
set_dft_signal -type Reset -port power_rst_n -view existing_dft -active_state 0
set_dft_signal -type TestMode -port test_mode -view spec -active_state 1
set_dft_signal -type TestData -port test_clk -view spec
set_dft_configuration -fix_reset enable
set_autofix_configuration -type reset -test_data power_rst_n -control_signal test_mode
set_dft_configuration -fix_clock enable
set_autofix_configuration -type reset -test_data test_clk -control_signal test_mode

网友(2020-01-05):
是到后一级的D还是S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