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innovus的时序优化

楼主(2019-07-25):
我一个项目在ICC中PR后,导出的.V文件和输入的.v文件在formality中没有任何差异。

而相同的项目在innovus PR后,导出的.v文件和输入.v文件有37个的差异,主要是时序的优化,合并和一些TLAT,PR后的时序路径更短。

这是否说明innovus PR工具更优秀啊?

网友:
看哪个好一点,还是去PT里check 一下timing吧

网友:
两码事吧。 都有开关,Simpfy netlist 。
再说同一个工具两次PR,两个人PR都不一样,怎么这么简单就判断呢。
各有各的优势吧

楼主:
ICC中打开时序优化的命令是什么?
我执行的PR的布线的流程如下:
read_sdc $sdcName
set_clock_tree_options -clock_tree mcu_clk -target_skew 0.100 -gate_sizing TRUE -max_fanout 20
set_auto_disable_drc_nets -scan true -constant true -clock true
set_fix_hold [all_clocks]
clock_opt -optimize_dft
route_opt

网友(2020-01-10):
你这formality没过,后面怎么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