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IC617,IUS92能否联合做AMS仿真?

楼主(2019-07-25):
用IC617和IUS92联合做AMS仿真貌似会报错,提示需要高等级版本的incisiv。

有没有大神提供可以用在IC617里面的做混合仿真工具?

IUS92最高支持哪个版本的IC?

网友A:
什么错误?ic617只是在界面里提供一个调用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错误?ic617只是在界面里提供一个调用接口

做AMS仿真提示需要使用incisiv13.20.007或者更高的版本。
IC617只提供一个调用接口什么意思?做AMS就做不了了?
求赐教!

网友B:
论坛上有提供Xcelium的,是incisive的下一代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论坛上有提供Xcelium的,是incisive的下一代工具

好的 谢谢  我找来试试看

网友C:
Hi, AMS simulation in IC617 you need incisive15.2 ..... IUS9.42 work with IC54

楼主:
引用 网友C:
Hi, AMS simulation in IC617 you need incisive15.2 ..... IUS9.42 work with IC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