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stb仿真的问题

楼主(2019-07-25):
请问一下,对于bandgap这种正负双反馈回路的电路,我做stb仿真时,iprobe应该放在哪里?放在正负公共反馈回路上吗?为什么呢,还请指教,谢谢!

网友A:
如果是这种结构的bandgap,输出挂个电容,自身就是稳定的。

网友B:
You need to simulate both loops and check if the overall feedback is negative.

楼主:
引用 网友B:
You need to simulate both loops and check if the overall feedback is negative.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这种结构的bandgap,输出挂个电容,自身就是稳定的。

朋友,能把你这个PPT挂出来吗,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朋友,能把你这个PPT挂出来吗, 谢谢

网友(2019-09-19):
引用 网友B:
You need to simulate both loops and check if the overall feedback is negative.

how to simulate both loops

网友(2021-03-14):
是滴,应该放在公共反馈路径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