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芯片50欧姆阻抗匹配

楼主(2019-07-25):
现在要设计一个比较器,甄别一个提供快速的小信号,对方要求50欧姆的阻抗匹配,请问芯片内部改如何设计?
比较器的输入端栅极接一个到地的50欧姆电阻?

网友:
问清楚是什么信号吧(共模范围,频率范围弦波还是方波,传输线延迟多长衰减多大等)。不一定是下拉45欧,也有上拉45欧的。

网友:
一般是板上搞定50匹配

网友:
这个阻抗匹配,是特征阻抗,需要专门的软件仿真
搞清楚信号的信息,才好判断
还需要跟对方的接口配合才行

网友:
看信号频率吧,低频直接接电阻就可以了
频率高的话寄生电容,bongding wire电感都要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