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全差分运放仿真

楼主(2019-07-26):
400资产

小白一枚
请问全差分运放输出摆幅应该怎么仿  能讲详细点吗  包括激励的添加之类的 如果有实验指导就更好了
我们要求在输出摆幅为0.8AVDD时测THD
关于外部的电阻我并不知道应该怎么设置比例  已经有1K负载 (只会双端输入单端输出的)
请知道的能抽时间给我讲讲 谢谢!

网友A:
你现在这个连接是9.5倍增益,输入信号幅度200mV,输出幅度2V左右,如果输入是差分信号,输出此时就是0.8AVDD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现在这个连接是9.5倍增益,输入信号幅度200mV,输出幅度2V左右,如果输入是差分信号,输出此时就是0.8AVD ...

能帮我看看我这个是哪有问题吗  图片更新了
AVDD是5V
开环的增益是20倍
是我激励没设置对还是我电路有问题 谢谢

网友B:
其它的没看,但你这共摸反馈方向接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它的没看,但你这共摸反馈方向接反了。

能讲清楚一点吗  我再看没有看出问题  谢谢

网友A:
你现在的接法,共模反馈是正反馈了。 你需要做成负反馈,保证输出共模电位稳定
就是共模检测那边,换一下输出极性。

网友C:
You need to use an ideal_balun to convert differential to signal-ended signal and then the simulation will be similar to single-ended opamps.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现在的接法,共模反馈是正反馈了。 你需要做成负反馈,保证输出共模电位稳定
就是共模检测那边,换一下输 ...

哦哦 好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You need to use an ideal_balun to convert differential to signal-ended signal and then the simulatio ...

okay,thanks.

网友(2023-02-14):
这种接法是仿真闭环增益和相位裕度吗?如果仿真开环增益和相位裕度,是不是去除所有电阻,断开反馈,直接[(VOUT+)-(VOUT-)]/[(VIN+)-(VIN-)]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现在的接法,共模反馈是正反馈了。 你需要做成负反馈,保证输出共模电位稳定
就是共模检测那边,换一下输 ...

感觉就是负反馈呀,没有什么问题吧?

网友(2023-03-29):
引用 楼主:
能帮我看看我这个是哪有问题吗  图片更新了
AVDD是5V
开环的增益是20倍

楼主您好,我在测量全差分运放的失调,请问按照图片上的这种接法,他是单端输出的,如果我的运放是双端输出的话,是不是两输出端都要结成反馈呢?(下面那个大电阻不接地,接到另一个输出端)我看您也是两路都接到输出端的。

网友(2023-10-25):
引用 网友D:
感觉就是负反馈呀,没有什么问题吧?

vout1应该接到Vin2,vout2应该接到Vin1才是负反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