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CTS的目标

楼主(2019-07-26):
两个小问题1、CTS的目标中为什么common path要尽量长
2、为什么时钟树的级数越少,那么tree上的common path就越长

网友A:
说出自己的想法,不一定正确:
1. 避免AOCV效应的影响,common path尽量长的的话会减少在不同corner下由clock tree skew引起的timing问题。
2. 这个很合理呀,tree越短,common path相对就会越长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出自己的想法,不一定正确:
1. 避免AOCV效应的影响,common path尽量长的的话会减少在不同corner下由clo ...

谢谢回答,基本理解了

网友B:
common path越长,相应的ocv影响就会越小,对timing有好处。
clock level越小,那就表示clock latency越小,同样ocv影响更小。

网友:
想一下也知道啊
common path 越长,共用cell越多,一方面省器件也是件好事啊。
另外计算early 和 late 的时候,crpr 开关可以去掉这一部分的ocv影响。

网友C(2019-09-18):
引用 网友B:
common path越长,相应的ocv影响就会越小,对timing有好处。
clock level越小,那就表示clock latency越小 ...

他这个问题问的就有问题吧?为什么时钟树的级数越少,那么tree上的common path就越长
不一定是时钟树的级数越少,tree上的common path就越长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他这个问题问的就有问题吧?为什么时钟树的级数越少,那么tree上的common path就越长
不一定是时钟树的级 ...

哈哈,你确实揪的挺细的,确实如此,可能他说的不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