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同样的电路tsmc 0.18um工艺换成smic 0.18um工艺 native nmos管子最小长度尺寸不同,可否消除极...

楼主(2019-07-26):
同样的电路tsmc 0.18um工艺换成smic 0.18um工艺 ,tsmc native nmos管子最小长度尺寸为0.5um,smic中native最小长度尺寸为1um,在这些管子当作开关或者源极跟随器的时候,可否消除极限值,将smic中native nmos的最小长度设为0.5um?从电路的可靠性或者加工角度来说为有何风险?

网友A:
搞这个动作要问smic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这个动作要问smic了

smic是不会对这个事拍板的,因为拍板就有责任,有没有tsmc换工艺到smic的版友做过类似的尝试,并且流片成功,

网友B:
引用 楼主:
smic是不会对这个事拍板的,因为拍板就有责任,有没有tsmc换工艺到smic的版友做过类似的尝试,并且流片成 ...

感觉流片成功的应该很少或者没有吧,毕竟各方都不会允许这种事。

网友:
foudary给的极限尺寸可以突破,但是你要自己承担风险了

我为了降低大电阻面积修改过poly电阻的最小尺寸,没什么问题,corner variation大一些

但是电阻结构比较简单,MOS管最好不要这样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流片成功的应该很少或者没有吧,毕竟各方都不会允许这种事。

有些情况官方不允许,但是很多公司同一套电路,自己设计的pcell,版图也很类似,在smic和tsmc同时流片,这种事情很常见,最终目标是换到smic,毕竟smic便宜些。

网友:
我们有尝试过,UMC110工艺, 为了减小面积,IO部分不按DRC rule做,最后测试功能没问题,但是会漏电~~~~

网友:
现在讨论的比较有内容的东西太少肋。

网友(2021-04-14):
need to check smic ok or n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