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

楼主(2019-07-26):
各路大神,小女子请问一下。我用的是617的Cadence,主要是想问一下点亮wire 的快捷键应该怎么设置
我用了 highGetCurrentWindow()   asstSetProbeColor(highGetCurrentWindow() )   SetProbeColor(highGetCurrentWindow() )  可是总是报错

网友A:
例如這樣嗎?

還是你想要指標可以連出相同名稱的線(用紫色的線連起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例如這樣嗎?

還是你想要指標可以連出相同名稱的線(用紫色的線連起來)

就是标出相同名称的线

网友B:
快捷键9啊,或者create--probe--and net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快捷键9啊,或者create--probe--and net

对的。谢谢
那请问消除颜色标识呢?可以告诉一下应该怎样写命令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快捷键9啊,或者create--probe--and net

刚刚试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