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模块中shutdown管的位置问题

楼主(2019-07-26):
最近在做一个电路模块,模块有一个电流输入,通过电流镜复制成多路,给模块内使用,如图两种shundown管的位置,哪一种比较好呢?可以分析一下原因吗?谢谢!

网友A:
一般是在2的基础上再加一个管子把gate拉到vdd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在2的基础上再加一个管子把gate拉到vdd

嗯嗯,谢谢~

网友B:
You need to tie the gate of both NMOS and PMOS to gnd or vdd to minimize leakage current.
The floating switch in the drawing better be a transmission gate.

楼主:
引用 网友B:
You need to tie the gate of both NMOS and PMOS to gnd or vdd to minimize leakage current.
The float ...

thank you so mu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