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运放的基本问题

楼主(2019-07-26):
如图所示,双端输入单端输出的运放,Vout本身就不为0,怎么定义它的vout=0的点?

网友:
If you use the opamp to build a unity gain buffer, for nominal Vin, Vout should be equal to Vin. You can define this Vout as "Vout = 0". It will never be 0 V if you use single power supply. But if you have dual power supply, i.e., +5V for VCC and -5V for VSS, Vout can be 0 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