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TB与AC仿真

楼主(2019-07-26):
我用STB和AC分析分别仿真了一个运放的增益和相位裕度,所出来的结果不太一样,所以想问一下哪个会比较准确一点?
另外还有个小问题,提取完寄生参数之后还需要做工艺角仿真吗?

网友A:
1. Depends on where you break the loop. STB results can be funny. But it should not be far different than AC simulation results.
2. It depends.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Depends on where you break the loop. STB can results can be funny. But it should not be far diff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