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vm中随机发送问题

楼主(2019-07-26):
各位UVM大神好:是这样的,我需要使用3个相同的sequencer随机发送sequence,但是又不想每次都是按照123123相同的顺序发送,我试过把123包在fork join模块中,但是好像顺序还是123123,请问大神有没有其他发送方式
uvm_do_with (apb_seq,p_sequencer.apb_sqr..XXXXX)(1)
uvm_do_with (apb_seq,p_sequencer.apb_sqr..#####)(2)
uvm_do_with (apb_seq,p_sequencer.apb_sqr..$$$$$$)(3)

网友:
请问 是三个 sequence是 sequential 做吗?
如果是,可否 放在一个 loop里,先rand 一个 sel, 选到谁 谁做

网友A:
你可以了解一下UVM的sequencer仲裁机制,里面有好几种使用seq的算法,有随机的,也有按某些顺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了解一下UVM的sequencer仲裁机制,里面有好几种使用seq的算法,有随机的,也有按某些顺序的。 ...

是的,可以参考一下《UVM实战卷1》的6.2节

网友:
uvm_do_pri与uvm_do_pri_with的第二个参数是优先级,这个数值必须是一个大于等于-1的整数。数字越大,优先级越高。

网友:
使用 随机序列 randsequence ;

即可对几个序列进行随机 , 还能约束每个序列的概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