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FT测试向量生成问题

楼主(2019-07-26):
请问DFT插入扫描链后,生成测试向量是在哪一步完成呢?是针对Dc综合后的网表生成测试向量呢,还是针对版图后的网表生成测试向量呢?请各位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网友:
针对版图后的网表

网友:
dc综合完成后,你会进行扫描设计,如寄存器串链、链压缩等等,设计做完后你才会进行测试向量生成工作并验证,若没有问题则把dft后的网表给后端。后端做完物理设计后你也会重新产生测试向量并验证。

网友:
楼上说的都对。

网友(2021-09-21):
都可以,最终生成的测试向量的database肯定是用给foundry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