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小哥哥吗?清华大学李福乐的SAR ADC 的SAR逻辑控制知识点

楼主(2019-07-26):
准备做一个SAR ADC ,看到群里发的李福乐老师的ppt讲义,有一个点一直看不懂。
1:这个下方触发器的时钟是什么意思?左下方第一个触发器的时钟从哪来的,理论上不是按照D7、D6、d5依次顺序出来的吗?如果D6没出来,D7的时钟从哪来?
2:这个逻辑功能怎么实现,无法理解。。
有大佬小哥哥给解答一下吗?????

网友A:
1. Estimate D7 = 1 by asserting DFF set pin.
2. Compare the dac output with input, comparator output ready
3. Estimate D6 = 1 in the next clock cycle by asserting DFF set pin --> D6 goes high, This is the clock for D7. The comparator output is latched into D7 at this moment.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Estimate D7 = 1 by asserting DFF set pin.
2. Compare the dac output with input, comparator outpu ...

thank  you very  much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Estimate D7 = 1 by asserting DFF set pin.
2. Compare the dac output with input, comparator outpu ...

大佬,再问你一个问题?
1:根据电容上下对称的话,他应该只画了一半吧。图中有2x9个寄存器,我应该还加上9个吗

网友A:
No, you only need one SAR logic (2x9 DFFs) as a global timing signal. If you are designing a differential SAR ADC, you need two sets of complementary switching logic circuits that control the differential CDAC.  But they can share the same SAR logic.

楼主:
i  coundnt undersrtand  it. how can i share  ,can  you give me some  tips

楼主:
引用 网友A:
No, you only need one SAR logic (2x9 DFFs) as a global timing signal. If you are designing a differe ..

yes ,i  design a differential  adc
i  coundnt undersrtand  it. how can i share  ,can  you give me some  tips  ?i guess  if d7 is a port from a DFFS,and  another  d7_n is  also from this  DFFS,  becasuse  DFFS   have    a    q  and  q_    outports ,  its a  right  idea?

thank  little   bros    very  much !!!!

网友A:
Differential SAR ADC ususally means the CDAC is differential. Your output is just a digital code representing the differential input signal. So the output only need one register (9x DFFs on the bottom) to store the result. And your SAR logic is basically just estimating the nth bit is 1 and then shift to the next, which also does not require another set of DFFs. Your differential CDAC switches will need complementary logic (for example if one of the top CDAC switch is off then the corresponding bottom switch is probably on). So you need TWO sets of switch driving logic.

楼主:
引用 网友A:
Differential SAR ADC ususally means the CDAC is differential. Your output is just a digital code rep ...

This    is   to say   I    totally   need  9X3  DFF   if  i   drive   differential  cap ,   9 DFFS   for  SAR LOGGIC,which  is shared  ,  9*2 DFFS for   driving   logic    , when   one set  is off   ,another set is  on

网友A:
You can make it work this way.

楼主:
引用 网友A:
You can make it work this way.

Thank  you   for your  answer  this days

网友B(2020-05-13):
楼主你好,我们也是准备做一个SARADC,有分工任务,我现在分配到的任务是做CONTROL LOGIC,但是我是零基础,仅有的一点知识就是数字电路基础知识,现在毫无思路,不知道该怎么做,刚好看到论坛里有博主您的贴子,所以我想问问该怎么去学相关知识论文或者设计思路。可以分享一下你的经验吗?谢谢!

网友C(2020-11-21):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我们也是准备做一个SARADC,有分工任务,我现在分配到的任务是做CONTROL LOGIC,但是我是零基础 ...

一排DFF做shift register,
一排DFF做寄存数字信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排DFF做shift register,
一排DFF做寄存数字信号的

一排DFF做shift register,  一排DFF做寄存数字信号的
YES

SAR LOGIC 一般不难..上面从 1 开始 shift .     下面有另一组 register 存.

如果要2组  register 整合一组比较不好控制

至於 异步SAR LOGIC 更难

网友(2021-05-24):
引用 楼主:
This    is   to say   I    totally   need  9X3  DFF   if  i   drive   differential  cap ,   9 DFFS  ...

你好,我还是没有看明白你们关于差分SAR 逻辑的设计
传统的SAR 逻辑功能就是最高位猜1,然后移动猜1,
我用的是传统Anderson SAR 逻辑
对应到电容阵列就是置0阶段,电容阵列上下都接到AGND然后进行输入采样,猜1过程,上下电容都接到VREF,然后电容阵列根据比较器的结构也就是SAR 逻辑存储的值分别切换为 AGND VREF,从而实现逐次逼近,其中电容阵列的开关如何设置才能使得,比较开始前上下电容阵列工作一致,比较完成后根据结果切换上下电容阵列的极板电位呢?

网友D:
传统的上来猜测‘100000,然后CDAC建立之后,比较器再开始第一次比较的做法明显是针对单端结构,对于全差分结构,采样结束以后比较器差分输入可以直接进行第一次比较,为啥还要去猜?
正是因为采样结束就可以比较,所以对于10Bit SAR 而言,比较器虽然需要比较10次,但是只需要9个电容。最后一次比完结果不用反馈到CDAC嘛。
先猜1的结构本身会带来很多问题,猜1的过程会设计电容的电荷分配问题,如果MSB电容存在mismatch,那么MSB这一步就会带来非线性,而且是bottleneck。对于全差分结构的上来就比较,只要采样误差可忽略,第一次比较器完全不会带来误差,你的DNL的最差情况将会出现在次高位,即MSB-1 Bit

楼主(2021-07-02):
引用 网友D:
传统的上来猜测‘100000,然后CDAC建立之后,比较器再开始第一次比较的做法明显是针对单端结构,对于全差分 ...

thank  you

网友(2021-08-03):
楼主做的如何?

网友(2022-07-31):
请问有这个PPT的视频课吗?

网友(2022-10-08):
被逻辑搞麻了,繁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