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ADC输入的问题

楼主(2019-07-26):
全差分和伪差分(正端接信号,负端接VDD/2)性能差的多吗?

网友A:
Your common mode will shift a lot for pseudo differential input. This can change your comparator behavior

楼主:
引用 网友A:
Your common mode will shift a lot for pseudo differential input. This can change your comparator beh ...

两种情况要是ADC输入共模相同呢?

网友:
For pseudo differential input:
V+ connected to Vsignal (Assuming varies from 0 - VDD)
V - connected to VDD/2
Your common mode will be changing from VDD/4 to VDD*3/4.
--------------------------------------------------------------------------------
For fully differential input
V+ connected to  Vcom +Vsignal
V- connected to Vcom - Vsignal
Your common mode voltage will always be Vcom
------------------------------------------------------------
They will not have the same common mode voltage if you vary the input.

网友A:
They cannot be the same.

V+ (0 to VDD)
V- (VDD/2)
V_common (VDD/4 to VDD*3/4)

网友B:
对于商用芯片,应该有改变共模的input  buffer,这样只要信号源和PCB做好,性能应该不受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They cannot be the same.

V+ (0 to VDD)

直接相连确实是您说的这样,但是ADC前面有个buffer,buffer的两个输出共模是固定/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商用芯片,应该有改变共模的input  buffer,这样只要信号源和PCB做好,性能应该不受影响。
...

谢谢,再请教一下buffer前面的滤波器是不是对ADC的SNR影响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