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时钟馈通的问题

楼主(2019-07-27):
最近在设计一个PGA,设计时钟馈通的问题,我采用传统的dummy开关管用反向的信号去驱动,dummy管size取主开关管的一半,问题是正负开关信号的交叉点是不是一定要在中间,实际设计是很难做到正好在中间的。如果交叉点上偏或者下偏对dummy开关管的size取值是不是要微调。
还有个问题,看到有些驱动NMOS或者PMOS开关管的信号会故意把上升沿或者下降沿做缓,这是什么原因?请各位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A:
Don't understand your first question.
For the second question, slower rising/falling edge will reduce clock feedthrough

网友B:
一张图片胜过千言万语。 原理图将有助于描述所谈论的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Don't understand your first question.
For the second question, slower rising/falling edge will reduc ...

请问原理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张图片胜过千言万语。 原理图将有助于描述所谈论的内容。

就是这样的方法,如图。

网友B:
务必先关闭主开关,然后关闭虚拟开关。 HOLD中的电荷注入将更好地匹配。
VDD电压变化(RST和RSTB信号幅度)对电荷注入失配有很大影响(压摆率和输入驱动缓冲器输出阻抗的影响也较小)。

网友:
哪个是主开关哪个是虚拟开关?为什么需要有同时开通的时间?关闭时呢?

网友:
The main switch is a switch controlled by RST. The other switch is a virtual switch.
First set RST = 0 to make the aiming switch open (isolated) point B (point B is the side of the sampled signal). After this setting RSTB = 1, all the charge injection of the virtual switch is captured at the already isolated point B.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务必先关闭主开关,然后关闭虚拟开关。 HOLD中的电荷注入将更好地匹配。
VDD电压变化(RST和RSTB信号幅度) ...

应该是”先关闭主开关,然后打开虚拟开关“吧,是不是打错了?
另外RST的压摆率和驱动力为啥影响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