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通过蓝牙传输数据

楼主(2019-07-28):
各位大佬,小弟要做一个项目,FPGA通过蓝牙传输数据至PC或安卓端,现在不清楚如何实现FPGA与蓝牙之间的数据交互,根据查到的资料,好像需要根据通信所需的波特率编写相应的UART接口下载到FPGA并设置好pin脚,在将买到的蓝牙模块与pin脚连接好,就可以使用蓝牙发送或接收数据,有大佬清楚相关的知识吗,恳请指点小弟一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我买了个蓝牙模块,这个蓝牙是串口传输,而且用的是TTL电平  不需要用MAX232转换电平,那我直接下载 ...

如果FPGA IO 电平能够兼容,是可以直接连的。FPGA上实现串口,就好了

网友A:
是用的蓝牙串口模块么?那样的话FPGA这边只需要实现串口然后按照模块通信的要求传数据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用的蓝牙串口模块么?那样的话FPGA这边只需要实现串口然后按照模块通信的要求传数据就好了 ...

是的 我买了个蓝牙模块,这个蓝牙是串口传输,而且用的是TTL电平  不需要用MAX232转换电平,那我直接下载串口代码就可以使用蓝牙传输数据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