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FPGA设计干净的代码是程序员的核心技能

楼主(2019-07-29):
在正式开始之前,我们先看看一位FPGA工程师的工作日常:
开始设计代码
开始写第一个always代码
发现要增加一个信号,因此写第二个always,设计这个新增的信号
回到第一个always上,继续完善这个代码
开始写第三个always代码
感觉第一个always有情况没考虑到
一阵重新思考
回去修改第一个always的代码
写完后,得了,不检查代码了,仿真再说吧。

仿真过程:
每个时钟上升沿一个一个检查
发现这时某信号没有变高
检查代码,把BUG补上
继续检查波形,继续补BUG
发现信号A和B时序对不齐
思考是打补丁呢还是打补丁呢
是改这个信号呢,还是改那个信号,还是加一个信号
一番折腾后,终于对齐了
修改测试文件,再测试
还是有BUG,继续打补丁

该上板调试了
系统跑一会没问题,长时间跑就出BUG
用调试工具各种分析各种定位
一番折腾后,终于找到BUG
一个corner没想到/粗心大意漏了个条件/
早知道,要没这BUG,我早就做完了

又出现BUG了,又要来折腾啦。
这个场景是不是觉得很熟悉?还有下面这些情形也许都遇到过:一个项目看上去很简单,精心设置了架构,结果越做发现冲突越多,直到整个逻辑完全混乱。本来一天可以的完成的事不知道怎么搞的一个星期还没有完成;本来只需要做一行更改,结果却涉及到N个模块;出现了一个非常小的BUG打了一个补丁,然后补丁越来越多,到最后无法解决。诸如此类等等情况不一而足,究其原因,总离不开“混乱”两个字。这些混乱的根源是什么?又该如何解决呢?
一个好的FPGA项目的设计作品,不仅依赖于架构设计,优秀的代码也是必不可少的关键因素。而好的代码最基本的就是清晰整洁。整洁的代码运行稳定,也是后期维护和升级的基础。正如C++语言发明者Bjarne  Stroustrup说的那样:“代码逻辑应当直截了当,叫缺陷难以隐藏;尽量减少依赖关系,使之便于维护;依据某种分层战略完善错误处理代码;性能调至最优,避免其他人优化时不知所措从而出现混乱状态。整洁的代码只做好一件事。”
这段话说得实在太好了,整洁的代码只去做好一件事。事实上,有两点只要做到了,就可以大大提高自己代码的整洁度。第一、写简单的代码;第二、把复杂的代码简单化。下面我们通过一个小的实例来说明一下。我们先来看这样一组代码: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begin
    if(rst_n==1'b0)begin
        shi_ge <= 0 ;
    end
    else if(((set_flag == 1'b1 && set_sel == 4)&& (key_vld == 1 && key_num == 4'b0010)) || shi_ge_add)begin
        if(shi_shi ==2 && shi_ge == 3)begin
            shi_ge <= 0 ;
        end
        else if((shi_shi == 0 || shi_shi ==1) && shi_ge == 9)begin
            shi_ge <= 0 ;
        end
        else begin
            shi_ge <= shi_ge + 1 ;
        end
    end
end
这个程序时一个数字时钟功能的其中一份关于小时个位的代码。小时个位复位等于0(第3行代码);设置的语句(第5行代码),意思是当你选中小时的个位并且按键按下去,小时个位+1,或者说正常情况下一个小时+1。这里需要注意的是:首先小时的计数方式在0:00——9:00,10:00——19:00,20:00——23:00情况下+1;另外几个时间点清零。
我们来分析一下,在这份代码的设计中需要考虑到很多因素。第一、需要考虑按键;第二、按下去时与正常计数的关系;第三、需要数多少次清零,比如说9点、19点、23点清零;当很多因素混在一起去考虑,特别是格式没有被规范的时候,就容易出现混乱、遗漏点或是相互之间出现冲突,出错的可能性随之变大。
接下来我们来看另外一组代码的思路和操作。
首先,我们建立一个通用的计数器模板,命名为jsq。每次遇到计数器,只需要输入JSq,即可调入该模板。(注:关于模板的设置以后章节介绍)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begin
    if(!rst_n)begin
        cnt <= 0;
    end
    else if(add_cnt)begin
        if(end_cnt)
            cnt <= 0;
        else
            cnt <= cnt + 1;
    end
end
assign add_cnt = ;
assign end_cnt = add_cnt && cnt== ;
接下来设置什么时候个位+1,分为两种情况:1、按键按下去;2、自然计数+1;(第13行)
采用变量法设置X-1;即先不用去管数多少下,反正数完就清零;(第14行)
最后我们设置数多少下。20:00时数4下;其它时候数10下;(16~21行)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begin
    if(!rst_n)begin
        cnt <= 0;
    end
    else if(add_cnt)begin
        if(end_cnt)
            cnt <= 0;
        else
            cnt <= cnt + 1;
    end
end
assign add_cnt =((set_flag == 1'b1 && set_sel == 4)&& (key_vld == 1 && key_num == 4'b0010)) || shi_ge_add ;
assign end_cnt = add_cnt && cnt== x-1 ;
always  @(*)begin
    if(shi_s == 2)
        x = 4 ;
    else
        x = 10 ;
end
现在我们来回顾一下这段代码,从中不难发现,设计的总体思路有着严密的逻辑和步骤,并采取了便捷工具(模板)来规范了代码编写,减少了设计量。最重要的是设计者的意图清晰了然,控制语句直截了当,代码之间相互依赖性非常低,作者之外的开发者阅读和增补非常轻松。
这一节我们讲到了代码混乱的根源及解决这个问题的技巧,下一节我们要讲到的是简单代码规则的技巧。
培训班以阶段性项目训练为主,老师辅导学习形式。应用中学会fpga设计;培训分为三个阶段:
学习计数器、状态机、软件、调试技巧等FPGA基础知识
目标:掌握明德扬至简设计法的思维和技巧、掌握fpga基本应用。达到给出功能做出设计的目标
学员独立完成至少5个大项目。目标:深刻掌握fpga应用,了解一个完整的fpga开发流程
拿到项目经验,成为简历亮点。

网友(2023-10-18):
学到了,感谢!

网友(2024-02-05):
学习了,很详细,ths

网友:
不是程序是代码,也不是程序员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