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VM问题求助

楼主(2019-07-29):
各位兄弟,关于UVM1.2库路径的设置,我在官网上下载了UVM1.2的库,放在桌面上,但是如何设置环境让我的仿真器支持UVM1.2呢,
在线求助,搞了好长时间了,,还没搞出来,挺急的,感谢感谢。

楼主:
然后我的VCS是2014-03版本 应该也是支持uvm1.2的吧

网友A:
你可以试着把 库放到 vcs目录/etc/ 下,编译的时候加上 " -ntb_opts uvm-1.2 " 试试,我也不确定行不行。

楼主:
我看把库放到etc文件下需要root权限,但是我们vnc普通用户没有权限,放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试着把 库放到 vcs目录/etc/ 下,编译的时候加上 " -ntb_opts uvm-1.2 " 试试,我也不确定行不行。 ...

我看把库放到etc文件下需要root权限,但是我们vnc普通用户没有权限,放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把库放到etc文件下需要root权限,但是我们vnc普通用户没有权限,放不了

你可以看看 etc/ 下有没有自带uvm-1.2的文件夹,有就直接加 -ntb_opts uvm-1.2 就行。
不然就是试试 先   setenv  VCS_UVM_HOME  uvm绝对路径, 然后编辑指令  -ntb_opts uvm 试试。

网友B:
这个安装应该是IT的活啊,你可以找it给你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安装应该是IT的活啊,你可以找it给你放

我们是小公司 没有什么it人员,统统自己弄

网友(2025-07-17):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看看 etc/ 下有没有自带uvm-1.2的文件夹,有就直接加 -ntb_opts uvm-1.2 就行。
不然就是试试 先  ...

感谢前辈,正解,我尝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