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et_logicbist_constants 怎么用啊?

楼主(2019-07-29):
spec里提到的,但dc_shell 里又用不了。

网友(2024-12-05):
这个文档在哪儿?求一份

网友:
您好,我现在遇到了和您一样的问题,请问您解决了么?

网友:
这个问题我已经解决了并且回答一下吧:那并不是一个dc的指令而是set_logicbist_constants.tcl文件里面定义的一个指令,set_logicbist_constants.tcl这个文件可以在snopsys官方文档“ SolvNet article 2231010, “Setting the Seed
and Signature Values in a LogicBIST Design””里最下面可以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