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时遇到no path的问题

楼主(2019-07-29):
各位大侠,遇到一个问题如下:
CLK_IN经过一个2分频得到CLK_DIV2
create_clock CLK_IN
create_generate_clock CLK_DIV2
set_clock_groups {CLK_IN, CLK_DIV2}

有一个reg从CLK_IN domain DFF1/Q输出,传入CLK_DIV2 domain DFF2/D

但是在DC综合完后,想看 DFF1/CK -> DFF2/Q 这条path的timing:
report_timing -from CLK_IN -to CLK_DIV2时,结果是no path
report_timing -to [get_pins DFF2/Q],结果只有从DFF2/CK到DFF2/Q的timing,而且还报了path is unconstraint

请教是否DC没有对 DFF1/CK -> DFF2/Q 这条path做timing约束呢?
如何才能做正确约束?

网友:
CLK_DIV2 generate时没写全了 ?

网友:
有报啥EERRO或是Warning吗?

网友:
1. 命令补全试试, report_timing -from [get_clcoks CLK_IN] -to [get_clocks CLK_DIV2]
2. reg/Q不是endpoint,试试reg/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