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CL regexp匹配指令

楼主(2019-07-29):
请问 TCL中关于regexp这个指令在以下这个语句中表示匹配什么?
regexp {(?i)^\.subckt.*} $line match
我困惑在(?i)表示什么意思?匹配任意带i的字符?后面匹配 .subckt ,不用再用()给它们一起框起来吗?

网友A:
你这个能匹配上吗?在开头匹配^前边还能有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能匹配上吗?在开头匹配^前边还能有东西?

可以匹配上

网友:
https://blog.csdn.net/zxy6173/article/details/4229719你看看这篇是否有用(第一次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匹配上

你能把$line的内容打印一下吗?我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能把$line的内容打印一下吗?我看一下

你可以看这个图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可以看这个图片:

我觉得这个?i的写法有点奇怪,拿掉之后就很合理了,也能匹配上。我建议删掉这部分,因为不可能在开头之前匹配东西的。

网友(2019-08-28):
匹配模型头部的(?■),是嵌入式选项,用来打开或关闭大小写敏感,换行符敏感以及其他扩展语法.这里的?I,应该是大小写敏感的匹配

网友:
对于正则表达式的匹配,需要有个便捷的测试工具。 例如: RegexBuddy  就是非常好用的测试工具。
支持多种脚本中的正则表达式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