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gma-delta,simulink的z变换框图,出来的被量化的正弦波在哪里做fft?

楼主(2019-07-29):
能在simulink里面直接fft吗?
还是需要转到m里面写代码?

网友A:
simulink里面有spectrum analyzer,
或者导出到worksapce里面,自己写代码

我倾向于后一种,可以自己把标注、辅助线一起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simulink里面有spectrum analyzer,
或者导出到worksapce里面,自己写代码

搞懂了。在.m里面给simulink 模型赋值,所有处理都用.m

网友(2020-04-07):
.m is better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