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中低速ADC 仿真速度问题 8

楼主(2019-07-29):
本人现在在做老师的一个项目,一个10MHz/s 采样率 16bit的 SAR ADC ,  整体架构功能已经验证正确,现在跑整体仿真时由于采样率为10MHz/s(0.1us),采样256个点(12bit以上一般需要1024个点), tran仿真时间至少需要25.6us,导致仿真时间过长,(现在已经设置了APS并行加速仿真;仿真精度设置为moderate;output只保存有用信息等常见的加速方法),想问一下论坛里的前辈有什么解决方法吗

网友A:
换个性能强大的服务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性能强大的服务器

服务器是70个core CPU  3GHz  性能还可以

楼主:
引用 楼主:
服务器是70个core CPU  3GHz  性能还可以

这个文件很好用,能提速不少

网友B:
请问楼主16bit SAR ADC用的什么架构?有用冗余位和数字校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16bit SAR ADC用的什么架构?有用冗余位和数字校准吗?

先做纯SAR ,冗余是用了的,但现在高精度比较器就很不好做,做不出来可能以后再做pipel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