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6644芯片发烫问题求教

楼主(2019-07-29):
自己利用Cyclone IV的FPGA芯片和AD6644芯片设计了一个采样系统,并自己去制成 了PCB板,板子做完回来测试时,发现AD6644芯片开始慢慢变烫,到10秒后就有点烫手的感觉,但不是那种一放上去就烫的不能再碰的那种,是放上面久了会受不了,检查了外围电路,包括电源供给,还有GND等连接都没啥问题,但发现差分输入ENCODE的两个输入一直都是1.5v,还需要说明一下,现在的FPGA还没配置,AD6644的D0-D13数字量输入,有些事0电平,有些是1.5v,请问这种发烫问题是否正常

网友(2019-10-08):
看看功耗多大, 在范围里就没有问题, 另外看看你的输出信号, 是否clock的同步的高低电平。

网友:
看样子像两个器件之间的I/O特性冲突导致的大电流现象,对照器件手册仔细检差AD6644的每个管脚定义,在FPGA里做相应的配置,然后应该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