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pip电容的连接问题

楼主(2019-07-29):
最近我刚学习怎么画版图,其中使用到了pip电容,是下图这个样子的,其中蓝色的大正方形是POLY1,里面的是POLY2。但是我在选择via的时候找不到和POLY2有关联的via,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做呢?希望有知道的可以帮助我一下,鞠躬感谢。

网友A:
The standard pcell already has both poly layers connected to M1, why do you need poly2 via? You can just route the two plates using M1

网友B:
The second floor is right.
Also, if you want to know the correct connection of POLY2, please search the keyword "^CONNECT" in the LVS command file.

楼主:
引用 网友A:
The standard pcell already has both poly layers connected to M1, why do you need poly2 via? You can  ...

打扰您了。我还是有点不理解。上面的P_M1是PWELL和M1的连接,M1_POLY1是M1和POLY1的连接,没有M1和POLY2的连接啊,还请您在指点我一下,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The second floor is right.
Also, if you want to know the correct connection of POLY2, please search  ...

我确实不知道如何正确连接PIP电容,按照您说的方法,找到了一些说明,但我看不懂,搞了好久,还是不会连接。非常感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确实不知道如何正确连接PIP电容,按照您说的方法,找到了一些说明,但我看不懂,搞了好久,还是不会连 ...

那就找找你使用的工艺对应的剖面图就一目了然了

网友C:
两种poly的工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找找你使用的工艺对应的剖面图就一目了然了

好的,我试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种poly的工艺吗?

它那个上面只有一个PIP电容。

网友:
我个人的理解是PIP电容都用poly-M1的CONT孔连接,如果design rule文件上有PIP的电容剖面图就会一目了然或者去参考一下工艺厂商提供的PDK库

网友:
引用 楼主:
它那个上面只有一个PIP电容。

没做过这种工艺的,就是想了解一下。你说的poly1 和poly2 我以为是两种poly的工艺。

网友D:
1,pip电容,中间的通孔没有poly1和poly2之分,通用m1_poly,图中的正方形中的连接关系是poly1和poly2通过m1_poly连接在一起称为上极板,poly1和m1_poly组成的称为下极板,电容真正的尺寸大小,是poly1和poly2组成的部分,这部分还有识别层,
2,看到您为了连接,单独打了m1_poly是多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1,pip电容,中间的通孔没有poly1和poly2之分,通用m1_poly,图中的正方形中的连接关系是poly1和poly2通过m ...

好的,感谢指点。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