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28nm工艺IO的问题

楼主(2019-07-29):
目前使用的是0.9/1.8V工艺,IO库里面的AIO看到有4种,分别是PDB3A_VG, PDB3A_HG和PDB3AC_VG,PDB3AC_HG.请问有什么区别么,我看了下版图,感觉金属层和Well,注入层都没啥区别啊,除了label打的一个是TACVDD/TACVSS,一个是TAVDD/TAVSS。求助
还有请问一下为什么有VSS和TAVSS两种呢。谢谢了

网友A:
TAC_VSS 是你某一个power domain的 地;

VSS 是全局的ESD 的地;所有power domain的VSS都是接在一起的,但是TCAC_VSS 是分开的。

应该可以用PVSS2AC 来接触到VSS 这个地。

过LVS的时候,所有的地,可以用线接在一起过。

网友B:
V和H是IO的方向,一个是竖向,一个横向,3A和3AC是IO电源域和core电源域的区别,3A用在高压(这里1.8V),3AC用在低压(这里0.9V)。

楼主:
引用 网友B:
V和H是IO的方向,一个是竖向,一个横向,3A和3AC是IO电源域和core电源域的区别,3A用在高压(这里1.8V),3 ...

请问一下这个A和AC怎么用呢,比如我电源电压是1.8号是一个共模在0.45V的3GHz信号。这样的话是该使用AC pad还是A pad呢。谢谢

网友(点评):
AC里面的C是指给Core Cell用的,即用于core管的esd保护,没有C的就是给IO管保护用的

网友C:
工艺有专门的文档说明,可以去看,解释得很清楚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这个A和AC怎么用呢,比如我电源电压是1.8号是一个共模在0.45V的3GHz信号。这样的话是该使用AC pa ...

跟你信号本身大小关系不大,主要是跟你信号所在电源域相关,信号在1.8V就用A的,在0.9V就用AC的

网友(2025-04-17):
引用 网友C:
工艺有专门的文档说明,可以去看,解释得很清楚

佬,解释这个IO pad的工艺文档可以发一份儿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TAC_VSS 是你某一个power domain的 地;

VSS 是全局的ESD 的地;所有power domain的VSS都是接在一起的,但 ...

佬,有没有详细解释28nm工艺IO和PAD的文档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TAC_VSS 是你某一个power domain的 地;

VSS 是全局的ESD 的地;所有power domain的VSS都是接在一起的,但 ...

佬,有没有详细解释28nm工艺的io和pad的文档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