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wire shielding为什么一版都用GND,而不用VDD

楼主(2019-07-30):
wire shielding为什么一版都用GND,而不用VDD。
比如现在去shelding一个高速clock。shelding net分别选择VDD,GND会对该clock的transition造成怎样的影响呢。
对上升沿和下降沿的影响有区别吗?

网友:
简单来说就是屏蔽线接地后可以将感应电荷泄露出去,因为大地是一个无限大的电荷库。

网友:
差别不大,习惯问题。对transition,对上升沿和下降沿的影响可忽略。但靠得近会增加delay。主要是消除SI的影响,防止其他signal干扰clk。

网友:
通常来说GND线会比电源线数量多,阻抗小,(pcb,封装,芯片一般都是如此)所以选择GND会更好

网友:
想一下也应该用地啊
地啊,大地啊,无限宽广的大地啊
现在普遍是P型衬底,地和衬底相连,芯片相当于做在地上,不用“地”屏蔽,你非得用“闪电”来屏蔽,那也没办法啊

楼主:
就没人会理论分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