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CL array 问题

楼主(2019-07-30):
在看一个tcl array的脚本,发现了一个问题:
这个的返回值为什么是4 1 2 3的顺序呢?不是1 2 3 4 也不是4 3 2 1,继续往下实验到8f,返回数组的索引值更随机了,因为这是机器语言,必然有其遵循的内在逻辑,想请教这个原因是什么?

楼主:
第二张图的返回值为什么是4 1 2 3这个顺序

网友(2019-09-20):
tcl里边的数组和其他高级语言的不一样,数据结构更类似于perl中的哈希,数组在内存中采用的是散列表的形式,所以取出来的索引值顺序不可能都是按顺序来的。

网友:
基本不用tcl的array

网友:
tcl 支持 数组  set portarray(0)  {a}        set portarray(1)  {b}        portarray 就是数组, 结合 foreach  方便的进行数组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