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全差分运放带动负载的条件

楼主(2019-07-30):
请问这种简单的二级运放带1K负载  红色标记这条路需要多大的电流才可以带动
不会算这种双端输出带电阻负载的
能带动的标志是什么
请会的抽时间讲讲 谢谢

输出摆幅0.8AVDD

网友:
举个例子:VDD=5V
静态输出Vout1=Vout2=2.5V

网友:
你这问题问的不太对劲啊

网友A:
用你这个电路的话,M26/M29至少要能够提供1.6AVDD/Rload的电流吧
AVDD=2.5V,R=1K的话,就是4mA
怎么看也不够吧。。。
1K的阻抗够低了,需要额外的输出驱动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你这个电路的话,M26/M29至少要能够提供1.6AVDD/Rload的电流吧
AVDD=2.5V,R=1K的话,就是4mA
怎么看也不 ...

了解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