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iode变形时,是保持周长不变还是保持面积不变?

楼主(2019-07-31):
版图中因为floor plan关系,经常会 reshape diode; Diode变形时,是保持周长不变还是保持面积不变?谢谢

网友A:
建议在保持面积不变的前提下,改变周长,画成细长方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在保持面积不变的前提下,改变周长,画成细长方形。

谢谢,想问下画成细长方形是基于什么考虑,有什么好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想问下画成细长方形是基于什么考虑,有什么好处?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 ... 9%E6%95%88%E5%BA%94
请参看这篇文章说明。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想问下画成细长方形是基于什么考虑,有什么好处?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 ... 9%E6%95%88%E5%BA%94
请参看这篇文章

网友:
应该是面积不变,你从PDK里面调出一个,调一下尺寸看一下就行了。

网友:
感觉是面积,因为容值和面积的关系更大一些

网友:
应该是面积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