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run仿真,仿真log在用例运行中不实时刷新,如何可以自动刷新

楼主(2019-07-31):
irun仿真,仿真log在用例运行中不实时刷新,除非手动ctrl+c,但是在自动回归时任务提交上去不能这么敲,怎么样可以在仿真过程中自动刷新仿真log?

网友A:
你需要很实时吗?一般刷新就晚一点而已,肯定会有刷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很实时吗?一般刷新就晚一点而已,肯定会有刷新的。

刷了几万行log也没有自动更新到irun.log里,除非手动ctrl+c

网友:
引用 楼主:
刷了几万行log也没有自动更新到irun.log里,除非手动ctrl+c

CTRL+c 之后还能继续跑的,输入run命令就能继续跑

网友:
输出重定向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