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SDC里面如何设置模块的输出驱动能力?

楼主(2019-07-31):
在SDC里面如何设置模块的输出驱动能力?比如我预期是16驱的
是不是通过设置load就可以了?

网友A:
如果你知道明确的value的话,直接set_load,如果想用lib cell的驱动代替,那就load_of lib/cell/pin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知道明确的value的话,直接set_load,如果想用lib cell的驱动代替,那就load_of lib/cell/pin ...

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