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vm中随机化失败问题

楼主(2019-07-31):
我先定义了typedef enum bit[7:0] {
  r1 = 8'h1,
  r2 = 8'h2
} cmds_r;
然后在sequence中定义了
rand cmds_r cmd;
随后在sequence中进行随机化
randomize(cmd);
sequence中:
repeat(100)
  begin
    其他命令
  end
randomize(cmd);
函数调用cmd

问题: 当我repeat执行100次之后,会出现随机化cmd失败,失败的报的warning:
ncsim: *W. RNDNCST: overconstraint with unexpected missing constraint information
但是我把repeat(100)改为repeat(1)之后就能成功执行cmd的随机化

请问大神知道这是为啥不

网友A:
seq里面根本就不用写randomize(cmd);,直接task调用cmd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q里面根本就不用写randomize(cmd);,直接task调用cmd就行了

正常这样用是没问题的,但是为什么repeat100次失败,repeat1次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q里面根本就不用写randomize(cmd);,直接task调用cmd就行了

cmd是一个枚举型的rand,不随机化怎么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cmd是一个枚举型的rand,不随机化怎么用

你已经定义rand xxx BBB;了,因此不用写randomize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常这样用是没问题的,但是为什么repeat100次失败,repeat1次没问题

这个能不能贴代码? 我不清楚repeat100次里面影响cmd不?

网友A:
你有没有注册cmd?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没有注册cmd?

没有进行注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q里面根本就不用写randomize(cmd);,直接task调用cmd就行了

我试了一下,没有进行randomize,能够正常执行了,为什么不需要尽心randomize了?

网友(2019-10-16):
有可能是枚举变量不是一个obje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