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varactor的工艺问题

楼主(2019-07-31):
在阅读pdk的时候,看到RF cap对电电容的描述是MIS Varactor,mis是什么意思?

网友:
就是用metal做gate来实现varactor?我猜的。实际上可以直接用poly做gate来实现。不知道有啥区别。另外用metal需要增加mask,是不是?

网友:
看你的工艺了,到小尺寸之后,gate很多都是metal做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