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原理图电阻NC及12标记

楼主(2019-07-31):
如图所示,原理有时出现电阻电容两端标记12,请问是什么作用?说明什么?如何像这样标记?
还有一个问题NC的电阻是如何标记呢?将其Value设置成NC?(我的意思是总不能在其旁边放置个NC字符串吧?总要在某种属性上设置吧,不然PCB的时候如何识别NC的电阻?)

网友(2019-10-30):
电阻电容两端标记12, 就像IC一样第一脚第二脚这样而已。
NC就把value改成NC而已,如果要把预设值显示在上面就是330R/NC这样表示,BOM还是可以分辨的。